请教!!请liulei000和各位高手现身!这是燕尾槽砂轮吗 ...
请教!!请liulei000和各位高手现身!这是燕尾槽砂轮吗?

楼主(2011-01-09):
请教liulei000和各位高手!!!
看到你发的图盘,这就是燕尾槽砂轮吗?我在淘宝和网络搜索没找到,请问具体什么型号,哪里买的,在铣床上磨的精度怎么样啊?
问题多多,请多多指教。: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这是燕尾槽铣刀
砂轮磨要用水给工件降温的

楼主:
哦,旋转了看着有砂轮的感觉,再请问有没有类似砂轮可以直接在铣床上加工?

网友B:
有的,象个碗。看图片是粉红的

网友C:
应该是铣刀,看下来碎屑,应该不是砂轮磨的

网友D:
我的机器做好贴塑的没打算磨新加工中心干的精度没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liulei000,谢谢各位。原来是铣。一直想着用砂轮的话可以磨一边燕尾,然后另一边贴塑会很不错。不过看了你们的回复,又gg了一下。发现燕尾要磨的话还是要燕尾导轨磨床啊。用铣来磨可能精度会差些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