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和500的电池?

楼主(2011-01-09):
现在x5飞4分钟下来3.75v,这正常不?算不算过放,我现有1200ma 6s1p花电5块,4000ma 6s1p赤电7块,能否将两块电池并联 变成5200ma 6s1p电池做x5动力,因为4分钟实在是太短了,还没玩就没电了,太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不不..........

不可以吗?我现在就是纠结 1200ma的是20c的,4000ma的是25c的,不过这个放电电流差别挺大,相当于一个是20a的,一个是100a的,但是如果这么去想,两块电池都是在4分钟之内电压从4.2下降到3.8v左右,那说明这两个电池的压降速度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只不过20c的电池可能压力稍大些

网友A:
1200MA 能飞X5 才怪 ,最小也得三组并联才行 1200MA X 3 =36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MA 能飞X5 才怪 ,最小也得三组并联才行 1200MA X 3 =3600MA

我倒,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是说4000ma+1200ma并联=5200ma,这样飞行时间是否能长个一分钟

楼主:
记得前两天看了个帖子,人家500飞机用大电池居然可以20多分钟,太爽了,以前我450都最少飞6分钟以上,突然时间短了有点受不了,才想出这个办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

同哪个楼上,我插队了

楼主:
增加飞行时间还有其他的啥办法没有

网友C:
450 6分钟以上?很长了~
我的也就4/ 5 分钟

网友A:
想飞久点,还不如4000MA二组并联及1200MA六组并联,那可飞个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 6分钟以上?很长了~
我的也就4/ 5 分钟

呵呵,我450是6s的,一般出去带12-18组电池,爽吧,可惜现在换飞机突然觉得时间太短了,4分钟实在不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飞久点,还不如4000MA二组并联及1200MA六组并联,那可飞个十分钟

两组能行吗?不会超重吧?飞机肚子上倒是能绑一组,但是我怕严重超重

楼主:
1200ma电池增加约200g重量,但是因为并联电池同时也会增加飞机的放电性能,权衡利弊到底这个方案行不行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飞的?如果是3D的话,4分钟实在不算短了,再长人的精神高度集中也吃不消。如果是悠闲悬停航线的话,不妨改变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设置,悬停螺距设定在5~6度,然后通过改变齿比或者更换电机,把悬停转速降到1400~1500这个范围,保证能飞8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飞的?如果是3D的话,4分钟实在不算短了,再长人的精神高度集中也吃不消。如果是悠闲悬停航线的话,不妨改变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设置,悬停螺距设定在5~6度,然后通过改变齿比或者更换电机,把悬停 ...

多谢多谢,这个建议不错,我会认真考虑,哈哈

网友E:
X5,我用5200的电池能飞8分钟3D,当然是低转速温柔类型的。

网友:
要长时间 飞汽油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X5,我用5200的电池能飞8分钟3D,当然是低转速温柔类型的。

火星是无副翼的吗?怎么这么强悍啊,我羡慕死你们了,我转速70%油门以下飞机就狂抖,后来发现是两个副翼片大小不一样,差1mm宽度,重量差1-2g,我靠,昨天晚上终于调好了

楼主:
过年上无副翼了,哪怕就算是为了电池都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