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叶40两冲故障!救救!

楼主(2011-01-09):
小弟的发动机是三叶40的,现在刚飞练习机,有一次发动机碰到了土堆,发动机没有任何损坏,然后就出现了状况,状况表现为,在飞机地面垂直连续快速轰油门的时候(飞前检查),转速明显下降,前两次还非常连贯,第三次轰的时候转速就上不去了,低头朝地面快速轰油门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状况,放在地上怠速非常稳定,没有出现熄火现象,我想请各位高手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是天气的原因冬天冷呢?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副针怠速很稳定啊,主针也调的稍微富油一点点,可是就是出现这样的状况。急求各位大哥们!教教小弟啊!

网友:
检查一下供油和加压管路密封性,有时摔过的管接头破了看不出来,要水下加压才能试出来。

网友:
可能有三:1、发动机进了沙土。2、由于冲撞,油箱的重锤脱落、卡住、缠绕。3、由于冲撞,曲轴向后移位。
解决办法:1、分解发动机清洗特别是轴承。分解时要在活塞顶、连杆朝后的面作个记号。2、检查油箱、油路。3、打开机匣后盖轻敲复位。

网友:
我有过类似的情况是因为油路。不妨排查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啊!感谢各位大哥们!我来好好的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