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2212轴断了,如果买了新轴怎么换?

楼主(2011-01-09):
朗宇2212轴断了,如果买了新轴怎么换?有图解的更好,还需要什么工具吗?

网友:
电机上方 或下面 有顶丝,六角拧下来! 卡簧 卸下来!  就可以把轴拿出来了!然后原步骤安回去!注意顶丝上 螺丝胶!

网友:
发原厂修的 那个东西很紧不是很好敲

网友:
开口卡敲下,内六螺丝拧出,非常容易的事。但开口卡太小,注意别乱飞了。

网友:
这种问题对于玩航模的来说,应该根本就不是问题。

楼主:
我先买轴再说

网友:
轴跟外壳是过瘾配合,机米卡簧拆掉后,要用锤子敲的,注意在轴上垫个铜铝之类的软材料再上锤子!

网友:
上钉锤 要垫个软物

楼主:
学习了,我试试

网友:
学习了,我也试试

网友:
轴断了?不是弯了?

楼主:
轴断了,不是弯

楼主:
昨天把电机修好了,多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