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AHRS-S连接不上

楼主(2011-01-09):
连接飞控升级能连上,但AHRS-S怎么连都是连接超时,换了三台电脑试了情况都是如此,是不是AHRS坏了?

网友:
把接收机拔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飞控升级能连上,但AHRS-S怎么连都是连接超时,换了三台电脑试了情况都是如此,是不是AHRS坏了?

AHRS,只有升级的时候才会连接Link口

平时,AHRS的设置,是通过飞控的Link连接口,在菜单的“模块”里面可以设置。

楼主:
明白,那升级的时候也连不上该怎样升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那升级的时候也连不上该怎样升级呢?

升级的时候,不是要连接,点击菜单里的“工具”->“升级固件”就可以
升级方法和飞控一样。

楼主:
既然老大在,那就再问个问题,现在JJ飞行时向左跑偏,用微调调好过一会又跑,只好打舵不断调整,结果是向左越跑越厉害,到最后副翼舵都向右打到顶了才行,不知要调整什么参数。
另外说明下飞控是升到1.21,导入默认的设置。

网友:
建议做以下工作:
1:校准AHRS与遥控器,方法如下视频:
XAircraft AHRS 校准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yNzY0MjY0.html
XAircraft FC1212-S 遥控器校准: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yNzc1NDg0.html

2:检查一下电机安装是否在一个平面

楼主:
哈哈,校后稳得多了,但飞行时还会轻轻的晃动,不知道还要怎样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校后稳得多了,但飞行时还会轻轻的晃动,不知道还要怎样调。
P值调小一点

网友:
我的X450目前还是用的默认参数飞的。
改天调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