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德国KNF气泵.出气孔好象反了

楼主(2011-01-09):
在市场500元买个230V交流德国气泵,通电试了,出气孔好象反了??假如是反了可调的吗?请教各位...

网友:
这机器看起来不错。通电试试吧。

网友:
那不成了吸气泵了吗?

网友:
 变成真空泵了....不错........
把电机里的相线调换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想了想电机接线应该没问题,是楼主没搞清楚出气口是哪个

网友:
貌似是真空泵

网友A:
活塞的电机反转也不可能改变的。也许真是真空气泵

网友:
活塞的,进气口和出气口都是膜片,钢的,我自己修过一个气泵看完机构很清晰明了,这个有可能是真空泵哦

网友:
真空也不怕,只要将出气口接个气管接头就一样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的电机反转也不可能改变的。也许真是真空气泵

谢谢各位 是真空泵来的,改电机反转可能真的改变不了出气口.真空泵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铭牌上好像是4bar=0.4MP,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