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不动啊,帮看看

楼主(2011-01-09):
捡了个台虎钳,缺个垫铁,万幸又捡到一个一样大的垫铁,可孔位偏了半mm ,上床,床直振,不出屑 拿出刀一看,废了, 想是不是刀有问题,再换个,又废了
只能用电磨的沙轮磨,半天只磨了0.1mm啊,这垫铁之前找过个机加工的师傅说是工具钢,不好加工啊,什么办?

网友:
孔位偏了,电火花。diy

网友A:
刀软?我不知道,瞎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软?我不知道,瞎说的。

垫铁热处理过,很硬而且耐磨,用合金铣刀试试。

网友:
放到砂轮上磨磨看火花,如果火花很大而且分叉多就先退火,再钻孔,加工好后再淬火;如果火花是偏红的点点,火花少,或者偏黄的直条尖尾,可能是高速钢,退不了火的,可以作它用。

网友B:
考虑你刀头坏的快,一是进刀速度太快二是机台不稳造成的,建议退火处理后再加工!

网友:
看看材料是什么,不同的材料热处理方法不一样,实在不知道就线切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了个台虎钳,缺个垫铁,万幸又捡到一个一样大的垫铁,可孔位偏了半mm ,上床,床直振,不出屑 拿出刀一看,废了, 想是不是刀有问题,再换个,又废了
只能用电磨的沙轮磨,半天只磨了0.1mm啊,这垫铁之前找 ...

现在出门再捡一个一样大的垫铁回来,就是了。

如上将所言,我下午没事,还真试了一下,HSS的退火。
取一支8MM的HSS圆棒料,拿喷枪加热其中的一头,烧至红色。
因为喷枪能力有限,只能加到暗红色与鲜红之间(一下找不到色温表了,反而过了800度)
然后放在喷枪管中,慢慢的冷却(大约过了2分钟后,用水去掉了多余的热量)
发现原来光洁的表面有了不少麻点
用施泰力的锉刀锉了几下。这下可以锉进去了,但还是咬不深。

不过这个硬度比原来还是下来了不少,下次拿到单位研发室测一下。退了火的还有多少硬度。
看来 4元一根的料还是不错的(8MM*100MM),在我们宁波的一个小五金店采购的。
这段天冷,等论坛里说的几个电机到了,作个小磨削附件,就可以磨小径内镗刀了。

网友:
垫铁这么硬看来导轨不想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你刀头坏的快,一是进刀速度太快二是机台不稳造成的,建议退火处理后再加工!

我换块45#钢板,坏了的刀都还刷刷的进啊

网友:
说明这个材料很好,不要浪费,线切成细条,作车刀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先退火  然后钻孔  最后再正火

楼主:
退火   正火 这我是干不了的啦,太专业了

网友:
建议退火处理后再加工才是正路!

网友:
这么好的材料不做刀可惜了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加工
或者用硬质合金铣刀

网友C:
大材小用 ,用作其他就行了

网友D:
好的材料,它用,重购。。

网友E:
垫铁? 说的是钳口吗? 那个是经过淬火的钻孔当然不行了 需要退火的
退火其实不难 烧的红了 在用沙子埋起来 自然冷却就行了 周围环境温度越高效果越好
加工完 淬火才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