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哪位老师能提供一下新油船调试的过程呀?谢谢了!

楼主(2011-01-09):
本人新入魔,新入手了条油O,下水一次,船提不了速,但转速很高,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们,谢谢了~最好有视频教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多大的发动机,说的转速高是怎么确定的?
在确定了发动机工作没有问题,而且整个传动系统没有打滑之类的问题之后,模型速度依然上不去(俗称“干叫不走”)基本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
1、桨是否太小,不匹配你的模型动力;
2、模型的航行姿态是否进入比较理想的滑行状态?如果没有,可根据模型具体的姿态通过打磨模型尾部或者在尾部贴压浪板的方式调整模型前后左右的升力平衡。让模型能达到一个既能完美起滑,又能平稳航行的的临界状态。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发动机是26CC汽油机的,我说的转速高意思是说,加油但速度没有提上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船。什么牌子的发动机以及其它配置。
最好问问卖船给你的商家,他卖的船他应该比较了解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