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有负载时电机一股一股的给力,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1-01-09):
我是大赛,原配的电机,好盈40A电调,3s电池。马达空载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一旦安上螺旋桨,当油门给到大约2/3以上时,电机就一股一股的发力,调了进角,或者恢复出厂设置都不管用!!!!换了两个电机都有这个问题,咋回事儿啊各位???

网友:
换电池试试

楼主:
换了电池不管用。。。。。

网友:
朋友的大塞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不过他用的是4S,换了3S就好了。

楼主:
晕。。。。跟飞机没关系吧,应该还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

网友A:
橡胶头虚焊,电流一大就跟不上了,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头虚焊,电流一大就跟不上了,重焊

好,回去试试!!!

楼主:
换了60A电调,问题解决,难道最大电流大于40A?
又担心会不会电流太大对电池和马达不好。。。。。。。

网友:
换着试一下,很容易找出问题,就是电机电调吗!

网友:
额滴2820 KV920 配1365桨,好赢40A电调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