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首炸 损失不大

楼主(2011-01-09):
装好450Sport后,首飞不久即首炸,450毕竟和CB100有所不同,和模拟器也有不同。

首炸损失不大。

大桨一对;铝尾管一根;大桨夹球头一个;尾管支撑杆一根。

没有想到会坏大桨夹球头和尾管支撑杆,没有准备备件。只换了碳纤尾管和木桨。

上淘宝拍了球头和支撑杆,就等周一到货了。

网友:
炸了修,学习调机技术~

网友A:
还有,买配件可以多买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买配件可以多买一套。

好多配件都买了多套,不过,没有炸机之前,搞不清楚都会炸哪些。

网友B:
看来你的CB100还是没练到家。
如果CB100练到家不会这样的。虽然不太一样,但是舵面控制是一样的。

网友:
恭喜正式入模。

网友:
楼主还是多飞飞模拟器吧。我玩G4多了,第一次飞大风也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CB100还是没练到家。
如果CB100练到家不会这样的。虽然不太一样,但是舵面控制是一样的。

是啊。还要多练CB100。
有些着急了,看着450放在那里,不飞的话手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