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贴装元件焊接

楼主(2011-01-09):
表面贴装元件焊接

网友:
 我就是这么焊的,

网友:
楼主好贴,造福我五大伙了。要是再多些讲解和视频一好了,等待上传。。

网友:
手很稳当 我的手很抖的

网友A:
焊不难,拆就难了

网友B:
拆很容易,热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很容易,热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
拆过400多脚IC的飘过

网友C:
一般先在板子上塘锡,然后真正焊接的时候烙铁就不用加焊锡了。一般集成块好焊,毕竟是一些大厂产品。有些国产的贴片接插件才叫吐血,这些山寨产品的引脚根本就不上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焊不难,拆就难了

拆也很简单,装饰品上找点很簿的不锈钢片,折成L型,电烙铁加热的同时插在管脚与PCB之间,用得好BGA都能拆。

网友:
拆焊都用热风枪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也很简单,装饰品上找点很簿的不锈钢片,折成L型,电烙铁加热的同时插在管脚与PCB之间,用得好BGA都能拆。

这个方法赞!热风枪也不是人人家里都有的。

网友:
速度快点的话,热风枪吹下来,热风枪吹上去都是可以的。

网友:
工具很齐全

网友:
学习了  我刚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先在板子上塘锡,然后真正焊接的时候烙铁就不用加焊锡了。一般集成块好焊,毕竟是一些大厂产品。有些国产的贴片接插件才叫吐血,这些山寨产品的引脚根本就不上锡。

插接件确实烦,经常把塑料都烫化了都不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