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船壳上打洞一般是用什么工具的。。。

楼主(2011-01-09):
各位大侠。。船壳上打洞一般是用什么工具的。。。

网友:
我是用电钻先钻个小洞,再用扩孔器扩大,这样洞的边缘不会起毛

网友:
手钻或者电钻+ 锉刀 ,           打磨机(先装钻头,后换打磨的那一堆里面合适的)常用的办法就这些吧

网友:
直接扩孔器呗

网友:
专用开孔器

网友:
几十元买个电磨,加几元钱的1mm的玉米铣头,超级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冲击钻!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

幽默!

网友D:
车壳用的开孔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幽默!

冲击钻和电烙铁不是不能用,可能造船的材料需要这样的工具来开孔也说不定的

网友:
直接拿炮轰!

网友:
先用胶纸贴上你要开孔的地方。画好要开的位置。 再用装上铣刀的电磨开孔。开的时候注意铣刀的的走向。一个方向起毛头另一放向不起毛头。用不起毛头的方向开。开比较大或长方形的孔就先在胶纸上画出图。再慢慢开不能心急。

网友:
鋼釺扶穩,8磅以上大錘擊之。。。。

网友(2011-07-07):
牙齿咬也可以

网友:
如果是超人的话,最直接的,最省事的是用眼睛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壳用的开孔器,很好用

无孔的情况下用不了

网友:
 我想说的是用你拿手的“肉体钻”

网友:
先抹点润滑液。。。然后再。。。。。:loveliness:  我不说你也懂的。。

网友E:
灌水的真多

网友F:
开孔器用不好,最终完成总是偏心。

网友G:
 活人让尿 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