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航拍,减震了还是图像扭曲

楼主(2011-01-09):
摄像头是用胶带吊在机尾的,图像还是扭曲得厉害,是不是摄像头质量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7951&page=1&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7953&extra=page%3D1

网友A:
电机干扰,不关震动的事

网友B:
如果是电机干扰的话可以用锡纸把相机包起来在加上几层无氧环铜屏蔽网试一试。供电电源分开。

网友C:
震动问题

楼主:
不是电机干扰,我把摄像头放在旁边摄像纠没事,如果是干扰应该依然存在才是。

网友D:
震动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E:
震动问题
摄像头上下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