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FrSky 2.4G 8通道兼容Futaba 接收机!

楼主(2011-01-10):
大家注意FrSky 2.4G 8通道兼容Futaba 接收机!该厂极不负责任,中文说明书也没有!英文说明书在最后才说明怎样设置HS和FS模式,一般人是不会注意的,等我关注时,说明书早丢了。最可气的是,厂家初始设置有时是HS有时是FS,根本就不统一。不清楚的人刚拿到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直接就用,如果正好是HS,就会对普通舵机造成伤害,害的我就烧了几个舵机。而且网上很多卖家也不说明,最多就说普通舵机不要用HS模式,问题是怎样设置从来不说!!后来好不容易在一个负责任的卖家的网站上才发现。在此我告诉大家:在没有开遥控器的情况下,接收机通电,如果是快闪就是hs,慢闪就是FS,常按按钮6秒就相互转换。再次鄙视厂家对国内用户的轻视!!!

网友:
  我也烧了两个

网友:
还好刚买了一个,还没上过舵机,谢了LZ

网友:
响应时间:14ms(FS),7ms(HS)  说明上就这一句,不仔细看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好好学习啊

网友:
还有一个失控保护的设置,说明书说在接收机任意通道设置失控保护,真不知道怎么设置,直接跳过了,开控---对频后,开控---上电源----按下F/S健(不要超过6秒,一下就行)---绿灯闪两下----成功

网友:
感谢LZ提醒~~~~~~~~~~

网友:
TFR8 /TFR8S 中文说明书

TFR8说明书

1.         FrSky TFR8接收机在对码方法和失控保护设置上与其他品牌有一些不同。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

1.1  兼容性:
兼容所有Futaba FASST 2.4G控及模块 (除枪控,如3PK, 4PK)
兼容FrSky TF模块 (TF-8M, TF-14M)
1.2  规格:
通道数量: 8通道
电压范围: 4V~10V
尺寸: 53mm*30mm*11mm
重量: 13.5g
延时: 14ms (FS)
7ms (HS)

2.

2.1        对码方法:
打开控,按住TFR8接收机的F/S按键并接电源。当接收机上的红灯灭,绿灯长亮时,说明对码成功。
2.2        失控保护设置:
TFR8接收机支持所有通道设置失控保护,设置步骤如下:
1)        TFR8接收机对码成功后,进入控的设置菜单,关闭控上原来的失控保护设置;
2)        在TFR8接收机的任意通道设置任意值的失控保护;
3)        按住TFR8接收机的F/S按键,当接收机上的绿灯闪两下,表明失控保护设置成功。
若不再需要此失控保护,只需重新对码即可。

警告:由于控和FrSky TFR8接收机失控保护的设置方法有所不同,用户必须关闭控上原来的失控保护设置;
否则在一段时间内,在控设置失控保护的通道上,舵机会出现跳动的现象。

2.3  接收机模式:
红灯        绿灯        模式
灭        亮        正常工作模式
亮        亮        等待对码
闪        亮        信号丢失
亮        闪两下        失控保护设置

3.  如何在两种PPM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关闭控,TFR8接收机接电源,按住TFR8接收机的F/S按键6秒后松开。若红灯闪烁的频率快,则是HS模式;若红灯闪烁的频率慢,则是FS模式。

警告:HS模式只适用于高速数字舵机;普通模拟舵机必须选择FS模式,否则舵机将会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
TFR8S 中文说明书

TFR8-S使用说明书

1.         全兼容接收机
FrSky TFR8-S接收机在对码方法和失控保护设置上与其他品牌有一些不同。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

1.1  兼容性:
兼容所有Futaba FASST 2.4G控及模块 (包括3pk,C1模式下的4pk枪控)
兼容FrSky TF模块 (TF-8M, TF-14M)

1.2  规格:
通道数量: 8通道
电压范围: 4V~10V
尺寸: 54mm*30mm*15mm
重量: 14.9g
延时: 14ms (低速模式)
7ms (高速模式)
1.3  特点:
1) 兼容所有Futaba FASST 2.4G控及模块 (包括3pk,C1模式下的4pk枪控)
2) 把TFR8-S与TFR8-S/TFR8并联可以变成全兼容14通道接收机
3) 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4) 固件可升级

2.          安装

     2.1  对码方法:
打开控,按住TFR8-S接收机的F/S按键并接电源。当接收机上的红灯灭,绿灯长亮时,说明对码成功。

     2.2  失控保护设置:
TFR8-S接收机支持所有通道设置失控保护,设置步骤如下:
1)TFR8-S接收机对码成功后,进入控的设置菜单,关闭控上原来的失控保护设置;
2)在TFR8-S接收机的任意通道设置任意值的失控保护;
3)按住TFR8-S接收机的F/S按键,当接收机上的绿灯闪两下,表明失控保护设置成功。
若不再需要此失控保护,只需重新对码即可。

警告:由于控和FrSky TFR8-S接收机失控保护的设置方法有所不同,
用户必须关闭控上原来的失控保护设置;否则在一段时间内,在控
设置失控保护的通道上,舵机会出现跳动的现象。

2.3  接收机模式:
红灯        绿灯        模式
灭        亮        正常工作模式
亮        亮        等待对码
闪        亮        信号丢失
亮        闪两下        失控保护设置

3.  如何在两种PPM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关闭控,TFR8-S接收机接电源,按住TFR8-S接收机的F/S按键6秒后松开。若红灯闪烁的频
率快,则是HS模式;若红灯闪烁的频率慢,则是FS模式。

警告:HS模式只适用于高速数字舵机;普通模拟舵机必须选择FS模
式,否则舵机将会发热,甚至烧毁。

4.   多通道接收机使用

把TFR8-S与TFR8-S/TFR8并联可以变成全兼容14通道接收机. 请按如下步骤操作:
1)         把两个接收机都与发射机进行対码;
2)         用跳线器把1,2通道短路,然后3通道转变为9通道,4通道转变为10通道,以此类推;
3)         两个接收机可以放在模型的不同位置

网友:
TFR8 /TFR8S 高速 低速 如何判断

TFR8 /TFR8S 高速 低速 如何判断 使用者可以先对码 对码 成功之后 关掉发射机 看接收机指示灯闪的速度:接收机指示灯 快速闪 说明书接收机当前模式为 HS 高速模式 ,接收机指示灯慢速闪 说明接收机当前工作模式为FS

大家使用之前一定要看看说明书 国内有些商家有中文说明书的 有些商家是出口转内销 所以说明书是英文的

网友:
FrskyRC 产品说明书下 载地址

FrskyRC 产品说明书下 载地址 :http://www.frsky-rc.com/en/download.asp

楼主:
我在不同的地方买了4个,2个老款的(热缩管包装),2个新款的(硬壳包装),都没有中文说明书。

楼主:
我就奇怪,中英文说明书放在一起会打架吗?还是有中文说明书觉得掉价?搞外文吊一点,显得档次高点?有本事就不要在国内销售

网友:
我买的在包装上贴了V2标记,就有中文说明书了,但接收还是白壳的

网友:
有些商家是出口到国外的 说明书是英文的

楼主 你拿到的英文说明书 不可以就断定FRsky 无视国内客户 像我们国家玩航模的人还是很多的 虽然在各个城市比较少 但是我们这么多城市 ,加起来 比大部分国家玩的人都多 没有任何人可以无视我们中 国市场  倒是你说的那个高低速模式 确实要注意 不注意 真的会烧掉模拟小舵机 一定要设为FS 低速模式

网友:
“不做国内市场才能成为名牌”

网友(2011-02-20):
歧视奸商

网友(2011-06-18):
我买过2个Frsky 2.4G兼容接收,黑色那个。
2次都是默认HS模式,2次都被我直接接到KT机上,结果舵机全部狂抖,还好没烧掉。
建议各位先放个接收机电池上去试一试,否则舵机烧毁几率高!

网友:
谢谢楼主

幸好看到这个帖子,这样就不会烧舵机了

网友:
英文说明书要显得产品质量好一点,面子洋气一点。

网友:
刚才打开入手的接收,也是舵机抖得厉害,还好LZ分享
已经转换成模拟格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喜欢偷懒,不怎么看说明书的

网友(2012-02-11):
FrSky TFR8失控保护点设置
  1、打开遥控器发射机,然后打开FrSky TFR8接收机的电源,待连接正常后,进入下一步。
  2、拨动遥控器各通道的摇杆至模型玩家认为遥控模型最安全的运行状态(比如模型飞机直线低速飞行、模型船熄火等等),一般是将油门拨动到最小的位置即可,保持不动,进入下一步。
  3、杆状物体轻按接收机F/S开关一下,并马上松开,此时接收机绿灯频繁闪烁几次后,亮度降低一个档次,但不熄灭,表示失控保护点已经设置好。
  FrSky TFR8失控保护点的检查
  对于失控保护点的检查,模友可以这样来测试,首先在设置某个通道的失控保护点,记住这个状态下舵机的旋转位置,然后拨动这个通道摇杆,使其和失控保护点的位置区别开来,然后关闭遥控器发射机,此时如果舵机自动回复到之前设置的点位的话,失控保护设置就是成功的。

网友:
标题

好贴,顶上去。

网友(2012-06-04):
还好及时看到这个帖。。我也在用这个呢。。

网友:
晕啊~刚刚买了一个发射两个接收~楼主要是不提醒真要烧舵机 啊

网友(2012-10-24):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这个我早知道了呀!
对了,告诉大家FS的接受非常好,我用来飞过电直和35CC 的TOC 从来就没有失控过。希望国产的越来越好。
对了补充一下,我买的是S.BUS系统的接受!直升机直接用的S.BUS系统非常好用。

网友:
搞不懂,明明是中 国产的,一句中文也没有

网友:
顶一下  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买的,都有中文说明书,也习惯先看说明书,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顶之 刚入手一个 有中文说明的哦。厂家在改善呢 呵呵~~性能还不错,主要是价格实惠哇··

网友(2012-12-01):
新买了个TFR6
没有 选择HS FS的功能了吧?
按6秒 没反应 应该默认是低速FS
不知大家意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