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再这么选择了。

楼主(2011-01-10):
我刚买了个XG7遥控,全部模型数据都设完了,但是昨晚没事在那摆弄遥控,进入工程模式,将模型种类选择从直升机选成了固定翼,结果之前设置的所有数据全部复位,我有重新随便设了几个直升机的数据,结果一切换到固定翼模式就全部复位,我不知你们的遥控有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提醒大家千万注意,害得我得重新调整。。。。。

网友:
不会吧 直机固定翼同杀的控 大部分人都换着飞 我也试过同一个控飞完直机飞固定翼 没遇到过LZ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值得思考

网友:
数值设置好了,飞机也调好了,意外的把DATA RESET,是件很郁闷的事。
我的做法是,数值设置好之后,把数据复制到另外一个MODEL上,即在控上多建立一个飞机MODEL,数据设置是一样的。这样,即使不小心把DATA RESET,也可以把另一个备份的数据再复制回来。

但LZ的情况好像不正常,也不合理。

网友:
活该哦,说明书里有提示的,你不看啊
直升机换到固定翼肯定数据没!

网友:
已建的一个模型改变模式!

应该是这样吧。2种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设置。
要改变模式轻新建模型才是对的。
我是按理猜测的。并没使用过这个机器。

网友A:
很正常,直升机跟固定翼两种模式本来就截然不同,你切换它一定会清空的

直升机把ccpm模式换成传统十字盘,也一样会如此

楼主:
受教了。。。以后不敢再这么弄了。。。。可惜没抄下我的数据,或者在复制一组!!!

网友:
软件缺 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直升机跟固定翼两种模式本来就截然不同,你切换它一定会清空的

直升机把ccpm模式换成传统十字盘,也一样会如此

    铁汉大哥,lz说的是进入工程模式转换固定翼跟直升机哦,我看以前我那个6ex跟现在那个T8FG,新建一个模型,就能选择固定翼还是直升机啊。

  XG7莫非在使用的时候,所有的模型,必须只能是直升机模式或者是固定翼模式,不能直升机固定翼共存?

网友:
System Setep Mode = 系统设置模式
在这里应该可以为每个飞机MODEL设置不同的直升机模式或者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就是这么设计的。

futaba没有自动避免用a模型参数飞b模型的能力,这方面设限就少些。但实际很危险。

楼主:
这个控我感觉如果你定义了一种模型为直升机,然后你再把这个模型类型选为固定翼,这个模型的数据就为初始化状态。。

网友B:
xg7如何进入工程模式?如何改过美国手?对着一堆方言说明书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g7如何进入工程模式?如何改过美国手?对着一堆方言说明书无从下手啊。

中 国方言还是英国方言

网友:
那玩模拟器的时候还不是调成传统十字盘的,这样的话原来设的不全没有了!

网友:
当你在同1台中(比如模型1),做直升机与固定翼的切换时,就等于做了数据重置,在同一台中,怎么可能能存两种数据?那不是等于,比如,能存18台模型的控,可以在每台中同时存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数据了?那不就是可以存36台模型的数据了?所以,设置好了的话,不要在同1台的设定中,去切换飞机和固定翼玩。想研究的话,也要新开1个没设定过的台。来研究呀。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没遇到过...也没这么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