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0A普版电调问题

楼主(2011-01-10):
飞机上电之后,普通模式下,将油门迅速置顶,会出现接收机闪烁的情况,就是瞬间掉电,这是什么原因,是好盈自己设置的保护功能吗??

楼主:
没人搭理?

网友A:
"飞机上电之后,普通模式下,将油门迅速置顶,"这么做要出人命

网友A:
接收闪,不能判断"掉电",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掉电",说详细一点

网友B:
看一下电调的UBEC是否过热。
我的60A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我没带电机,只是打舵。。。。
平时怎么打都没事,就是迅速打舵会出现接收机闪烁后重新恒亮!!

网友C:
感觉像是UBEC带不起这么重的载

网友D:
BEC保护了吧

网友E: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电调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