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关于飞行环境

楼主(2011-01-10):
冬天里 突然发现 KDS800 锁尾 没有以前稳定了 而且 马达也是,所以想问下 老鸟们 是不是 和温度有关? 注 我在北京 现在零下 5-8度左右

楼主:
自己先顶下 期待 经验丰富的老鸟

网友A:
冬天感度尽量往高调,不金鱼尾就可以了

网友B:
气温低肯定有影响的,包括电池。

网友C:
-5度毅力可嘉。。找个大的室内玩玩吧。。

楼主:
重新检查了下 是尾中联 弯了 换一个 飞的很稳 看来-5度 对450 影响不大

网友D:
气温 高于零下20度 除了电池 理论上 其他电子设备都问题不大
电池 低于零下5度 冬眠了 哈哈 别飞了

网友E:
我的KDS800在任何时候都锁不住,没有办法,它要转就转,就当练习四面悬停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