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飞行时间偏短,请教各位需要做什么改进.请指教

楼主(2011-01-10):
我用的非耐450pro的套机,目前,2200 20C的电池悬停飞行时间是5分钟,电压3.75左右。

已经详细检查过飞机的机械部分,没有太大的震动,也没有双桨。气温约5~10度之间。

感觉和各位的飞行时间相比,短了很多,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进呢?

网友A:
原因有多种,油门和螺距的搭配是否合理,大齿盘和电机齿距离是否合适,皮带是否过紧,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内阻增大,一个个排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多种,油门和螺距的搭配是否合理,大齿盘和电机齿距离是否合适,皮带是否过紧,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内阻增大,一个个排除吧。

我的pro是轴传的,应该不是皮带的问题.油门和螺距的问题一直搞得不是很明白,是高转速,小螺距好还是低转速,高螺距好?有空我再检查下大齿盘和电机齿的间距问题.

网友:
从做功的角度出发,从物理的最根本角度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ro是轴传的,应该不是皮带的问题.油门和螺距的问题一直搞得不是很明白,是高转速,小螺距好还是低转速,高螺距好?有空我再检查下大齿盘和电机齿的间距问题.

主要是设置好悬停点油门:我的是悬停油门是70%(悬停螺距一般为5度)。
悬停点油门过低,飞机会点头。油门过高,费电,就会出现你的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回去再试验下齿轮和电机齿的间隙,螺距和油门的调整再来向各位报告.

网友:
难道也是电池问题?

网友:
  是不是天氣太冷了,電池都這樣了!

聽說把鋰電放在冷箱內,更可停止它的活動,

作長期不使用儲存之用!

( 我沒試過   )

應該不會吧,電池飛行時都很熱的

楼主:
冬天气温低对电池肯定是有影响的,室外温度5度左右,电池飞1分钟后,动力明显会来得好一些.不过悬停时间短要好好找原因了.晚上拆了,重新检查下.

网友:
气温低时间会缩短,转动的所有地方太紧,不够润滑也会有影响。

网友:
啥电调呀?油门线性不好的电调费电,我用XXD和35X对比过,同样设置,XXD时间短。

楼主:
非耐原装的45A电调 ,说是给德国客户代工的,线性超好,不过我也没飞过其他的,所以没什么比较。感觉还好,就是体积超大,没办法放到机身里面,只能挂在机身侧面,我以前有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