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 切3D,失去动力,电机齿轮松脱。。

楼主(2011-01-10):
450sport 在地上切3D,失去动力,检查发现电机齿轮松脱。。
幸亏不是在空中,否则不炸机,也要摔机了。
我觉的即使电机齿的止泻螺丝拧得很紧,并打了螺丝胶,
在切3D的时候,油门从50%突增到80%甚至更大,电机扭力突然增大很多,也有可能松呀?
为什么450M电机主轴上不搞个凹槽什么的呢?

网友:
自己搞个凹槽,保险些。

网友:
我的450电机以前也试过电机打滑,后来加螺丝胶后,就未试过打滑了。。。但我的500电机怎么搞都会打滑,最后还是在电机座上打了槽位,再也不打滑了,缺点是,换不同齿数的电机齿时要连座一齐换。。。

网友:
要用锉子锉一个平台的,要不然很容易打滑的,很危险。
记得我刚换天蝎星电机,第一个起落,上去半分中,失去动力下来,把脚架蹲烂了……

网友:
看帖就回~~

楼主:
哇,原来都是如此呀?
看来,真的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A:
机米的前端打磨一下,弄平就不会滑了,我是没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米的前端打磨一下,弄平就不会滑了,我是没滑过

谢谢,我回去试试。
打磨机米比打磨电机轴容易多了。好方法。

网友B:
利用缓启动,或者切换时候增加delay应该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缓启动,或者切换时候增加delay应该有帮助。

利用缓启动是个好主意。我的DX7控没有DELAY的功能。
“勿在空中切3D和进行飞行模式转换;利用电调缓启动在起飞前转换到3D模式。”

网友:
这样都不好  最好设置点油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