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DS900陀螺仪怎么样?

楼主(2011-01-10):
哪位用过KDS900
陀螺仪
,给说说吧

网友A:
高手用 垃圾陀螺 还是高手。 900 我有一颗,但是怎么调都不好,可能是我太菜了,lz要就短信我,便宜出给你玩玩

网友B:
KDS900是不错的陀螺,体积也小,性价比很高!

楼主:
对KDS900现在是褒贬不一,纠结中。。。。。

网友C: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KDS900不错啊,,抗震不错
KDS900不错啊,,抗震不错,,之前有找老手试飞过弯尾轴的亚托500,,尾舵用9253,锁尾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