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一直有点往左飘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1-10):
我的尾巴一直往左飘啊 不是很厉害啊 一点一点的 还要调哪里啊 哎 晕啊

网友A:
你的什么尾巴?

网友B:
LZ有尾巴?外星人??

网友C(2011-05-29):
不够顺滑!

网友D:
调试下感度
高一点
尾舵机中立点调整

网友E:
原帖由
LSC
于 2011-1-10 14:51 发表
LZ有尾巴?外星人??
@^_^@

网友F:
向左飘,尾舵机臂逆时针转一格,相对原来位置,上面看。向右飘,顺时针转。

网友G(2011-07-04):
感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H: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I(2012-01-12):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J:
 什么的尾巴?

网友K(2012-02-16):
调节感度,或者直接控上面的微调向右调整,一般很快就ok

网友L:
慢慢的加点感度.大了会抽的

网友M:
微调就OK了

网友N:
感度调高,有抽动时稍微降点,主要还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准尾推滑块的中立点。有很轻微的飘动,大多是中立点没调好。中立点并不是滑块在尾轴的中间。

网友:
什么陀螺仪?有温飘吧。或者控选择在非锁尾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尾巴一直往左飘啊    不是很厉害啊  一点一点的    还要调哪里啊    哎  晕啊
 把你的身体向左转一下 感度加一点

网友O(2012-10-20):
哈哈,标题真搞笑

网友:
改变陀螺仪感度,或重新调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