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View软件怎么看?

楼主(2011-01-10):
刚进了个B8+,USB连接电脑后用LogView软件可以在电脑上监测电压、电流啥的数据,全英文的看的眼晕,连接时试了一会才顺利连上软件按。请问这个软件只能监测数据吗?可否通过得到的数据对电池或者充电器的体质、质量啥的进行分析?如果不能得话,仅仅监控数据B8+的液晶显示屏也有参数,似乎就没必要接电脑了吧?

楼主:
充电结束,4S 2200MA的锂聚合物动力电池 ,设置0.5A充电,充了将近两小时充满,充满后立即量了下电池组电压分别是:4.19-4.21-4.23-4.23
比我以前的UN-A6精度差很多啊。。。。。。。。。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储存记录在电脑里, 用过的电池分开放,然后依次察看就能看出电池的耐久性之类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结束,4S 2200MA的锂聚合物动力电池 ,设置0.5A充电,充了将近两小时充满,充满后立即量了下电池组电压分别是:4.19-4.21-4.23-4.23
比我以前的UN-A6精度差很多啊。。。。。。。。。

这个软件好像只是把一些充电器不能显示的数据全部显示在电脑上了。好处就是可以记录充放电过程的数据

网友:
这精度也太差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什么量的电压?不是简易的电显吧!那种电显精度很差的,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