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明请指导

楼主(2011-01-10):
看了FY90Q的说明书,说输入电压是4—6伏,可是动力电却是7.4——11.1伏。接动力线会烧坏FY90吗?这两者的关系是咋回事?盼指导!

网友:
 ,都在线几千小时了。。不是用普通电调的吗,普通电调会提供5v电压,就像给接收机供电那样,

网友:
呵呵,普通电调油门控制线是输出5V的,直接插上就行

楼主:
别见笑,本人年纪老了,但又喜欢航模,所以不耻下问,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见笑,本人年纪老了,但又喜欢航模,所以不耻下问,谢谢帮助!
原来是长辈来的 ,见笑直译我们这边的方言是害羞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