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无敌脚架-电池

楼主(2011-01-10):
原装的脚架虽然很耐炸,但是都被我炸断了。之后就用剪了一段雨伞骨自己弯了一个脚架。再用电烙铁焊接了一下。。强度很好。。比原装的耐炸多了
炸脱了焊点再焊接一下又能继续用。。很给力。。。

楼主:
电池

HiModel 220mAh / 3.7V 25C

充电板

PCB尺寸:23.9mm*13.2mm
输入电压范围:4.5V ~ 5.5V
预设充电电流:400mA左右
充电指示LED状态:
·闪烁:电源已接通,未接电池;
·常亮:正在充电中;
·熄灭:充电完成,未接电源,电池反接;

TP4055特点: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高达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无需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SOT23-5 封装的完整线性充电器;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直接从USB 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精度达到±1%的4.2V 预设充电电压;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自动再充电;
·充电状态输出引脚;
·C/10 充电终止;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40uA;
·2.9V涓流充电;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有工具,自己想DIY的朋友可以玩玩。     动力很爆很黄。留空时间比原来的长多了。

楼主:

补图

楼主:


楼主:

多图

网友:
真的十分的给力!严重欣赏一下!

网友:
楼主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的,要不你出售吧,在淘宝上开个店啥的

网友:
果然很无敌,就是感觉刚性了点,估计其它部位要吸收多余的碰撞能量了。

网友A:
脚架不容易坏的后果就是其他东西更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不容易坏的后果就是其他东西更容易坏了

被你说中了。。炸了N次后连接脚架的地方有点裂了。。看来要继续加强机身的其他部件了
真折腾。。。

楼主:
这次改装最满意的是电池。。5块电连续飞它一小时。。手都软了。。平均一块电可以爆飞10飞钟。悠着点飞那就更长了。。

网友(2011-02-22):
把电池和脚架也出售吧.我也想暴飞1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

HiModel 220mAh / 3.7V 25C
     动力很爆很黄。留空时间比原来的长多了。
...

一定也稳多了,物理定律决定的。:loveliness:

网友:
LZ把4个TP4055串起来的想法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强!顶一下!

网友:
楼主是改装高手啊!

网友(2011-05-25):
确实很无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改装最满意的是电池。。5块电连续飞它一小时。。手都软了。。平均一块电可以爆飞10飞钟。悠着点飞那就更长了。。
260的电机估计受不了哦

网友:
25c的电池,求楼主报告现在电机损毁情况,没事我也搞3块

网友:
好不好看自己的

不错了,东西坏了自己解决,实在不行在花钱。不要太浪费!钱多浪费一下潇洒潇洒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