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有返厂的不?

楼主(2011-01-10):
GP750用了快一年了,也忘记哪买的了,昨天在PRO上炸机后发现不锁尾了,通电能自检,然后就找不到中立点了,随机偏向一边并抖舵,通过和其他模友交换对比设备,终于确定是坏掉啦。回家后开壳检查也没查出异样,看来是没救了,不知这东西有地方修的不,实在没救就只能直接上MB了

网友:
开壳之后就不能返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脱焊

BGA就不是脱焊了,直接是引脚断裂。。。

楼主:
谢谢藤椅意见,刚才用放大镜又仔细检查了BGA引脚,楞是没看出什么问题,明天找修主板的帮补焊一回看看能不能救了,只能死马当活牛医了

网友:
我看反厂还是算了当尸体卖掉比较合适  反厂修你个半年说不定拿回来还是坏的
直接换一个算了

网友:
偏向一边角度速度是多少,我的也是随机偏向一边的,但是速度不快,不知道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2011-02-12):
引用 楼主:
谢谢藤椅意见,刚才用放大镜又仔细检查了BGA引脚,楞是没看出什么问题,明天找修主板的帮补焊一回看看能不能救了,只能死马当活牛医了

补焊修好没有

网友:
能返还是返的好

网友:
亚拓所有的   电子设备都可以反常修理  有的有保修   有的是付费修理  你可以找当地的代理商   让他们帮你解决问题  付维修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