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电池6s2p和6s1p哪里不一样?

楼主(2011-01-10):
我知道6s1p是6个
电池
串联,而6s2p到底是6个2p的电池串联?还是2个6s电池并联? 到底是哪种连接法?P要并联,S是串联。

网友A:
6个2p的电池串联?还是2个6s电池并联
这个有区别么

网友:
应该是2组一并成为一组,然后再串!~

网友B:
6s2p里面有12块,6s1p里面有6块,效果差不多,如果要出问题这么说的话,6s2p的几率大些。

网友C:
一样的地方:都充满电,端电压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一个6块电芯,一个12块电芯。

楼主(2011-08-08):
应该是2组一并成为一组,然后再串 我也觉得 大哥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