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刘老师自制汽油直升机视频,我们也来DIY吧

楼主(2011-01-10):
我现在考虑的是几种方案,我下 载了神龙 JR 京商 亚拓 ,汽油直升机的说明书,上面结构都比较清晰,刘老师动手能力强,还有很多设备可以做支持,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现在考虑两种方案
第一 购买主旋翼总成(包含倾斜盘以及以上的所有东西)和尾翼总成,不包括主桨副桨尾桨
第二 购买小松或者华盛的26cc发动机
电子设备也购买
除以上以外的所有东西,包括机架,齿轮等自己制作,轴承齿轮神马的,能加工加工不能的就淘宝买

方案二,分解两大总成的零件,找一个零件加工厂家加工

请大家给点意见哪个方案比较可行,有没有相同兴趣的人?

网友:
有!!!

我就是要改个90级别汽油直升机,玩玩看!
为啥,汽油便宜呀!呵呵!

飞3D,没想过,悬停航线就好了!:loveliness:

对比了好几款汽油发动机,性能稳定,价格实惠的就属华盛26CC了!
马力虽说小了点,估计只有2P,但稳定呀!而且化油器是原装“Walbro”的!
直升机要什么,马力大不稳定也不行呀!!!
稳定是第一要素!!!!

发动机已经到手,下面在考虑机体了!~~~~

站内的“unochen”是改装高手!多向他学习!!!

网友:
我改过50的,太麻烦了,要有思想准备啊!

楼主:
lxd1954也是一个超级大师,自制的、很佩服,不过我没那么多工具时间也有限制,没办法,只能找一些捷径啦,8控有了,发动机等收,两个总成要弄到了,一切就可以开工了

我也想弄个汽油的,2楼请问下华盛的淘宝弄的么?大概多少米?

网友:
淘宝一搜便有:华盛汽油机

楼主:
华盛的机带离合器么?主旋翼的总成是个最大的问题,弄个450机器的主旋翼可以改成尾翼,

华盛机器买来后要需要再加电子设备么?,还是直接接电,拉绳就可以启动?另外带排气管、飞轮什么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