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30电调用在四轴上可以吗

楼主(2011-01-10):
中特威30电调用在四轴上可以吗
请高手帮忙想做个大点的四轴
帮忙来点配置谢谢
飞控......
电调......
电机
......
浆........

楼主:
都说用高速电调
中特威的可以吗

网友A:
如果使用XAircraft FC1212-S 飞控,请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9120

网友B:
不太建议使用中特威的电调在4轴上,他们电调的响应速度不够快。

网友C:
放心用吧,我就用的中特威30A,余量很足,飞下来温度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