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S55HZ发动机的进来说说(关于爆缸)

楼主(2011-01-10):
我的新OS55HZ发动机,用了半桶油(5,6个起落)就爆缸了,原因可能太贫油,最后一个起落主油针1.25圈,中油针0.75圈,大桨转速1860转时无力,切1960圈后一会就爆缸(齿轮比1:8.6),油管卡起飞前没有检查,熄火后有卡了一半油管的嫌疑,用的Way power30%燃油,问了几个模友说燃油有问题,请教飞OS55HZ发动机的朋友,你们都是用的什么油,特别是爆缸或者发生类似故障的模友说一下,看看到底是燃油问题还是发动机设计有问题,谢谢!

网友:
严重贫油

网友:
 我朋友也爆缸过
和LZ一样下场
活塞都破了

网友:
首先 Way power30% 油 不要用   15的 还可以  30的 我这边有好多出事的 !!  一般要暴力 用 cp30或是 cosmo 30     看油针的圈数   基本是正常的  可能是油管卡没完全放开 导致 贫 油
其实 要 动力强劲    除啦好飞机 外 两个要素   油和大桨    虽然烧钱 但是 谁用谁知道  超级 管用

网友:
WAYPOWER  30% 今年 3DXCHINA  国内中级组第2 用的就是WAYPOWER30% 而且也是 比赛内唯一的50机   发动机看调试  调试不得当  再好的油 再牛B的发动机也照样挂

网友:
中速油针是谁教你调的0.75圈?不拉缸爆缸找我,呵呵!超级贫油,多看我发的引擎调试技术贴,从磨合到调试都有详细的参数,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我的中速油针没有这么低,大概1.25转速是1800,1950,55发动机很正常,动力也很好啊,你肯定贫油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中速油针不是与油量的控制没有多少关系么,只是在某一转速区域对燃料的调整,就是飞机离开地面到眼睛高度时候时的那段区域,但我基本离地后都会开定速了的,那样,应该已经离开了中速区域了吧?主油针我感觉也没有调的很小,飞8分钟下来缸低基本是没有多少温度的,不过应该是贫油的,8分钟还会剩有差不多一半的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中速油针不是与油量的控制没有多少关系么,只是在某一转速区域对燃料的调整,就是飞机离开地面到眼睛高度时候时的那段区域,但我基本离地后都会开定速了的,那样,应该已经离开了中速区域了吧?主 ...
简单的说..没中那来的高啊..谁教你的..你去杀了他,或者拆了他的发动机回来

网友:
听楼主对发动机的描述,爆缸就对了!

网友:
首先,发动机本来就有问题,55出了以后就一直这样,还没有老款的5o好用,再次就是油有问题,换cp,tp都不错,找玩车发动机的,咨询一下怎么调点火时间吧。

网友:
OS55H加waypower30%已经1年多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