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控,大家帮忙

楼主(2011-01-10):
模拟器已经飞了两个多月了,最近打算出手。
先买控。

首先是通道数,我的理解是:
操控4通,飞行模式1通,自动返航1通,云台控制2通,录制/对焦2通。
差不多10通了。

再则是pcm和2.4g的问题:
pcm便宜,所以天线长点就长点吧。
论坛上有人说2.4短波在有障碍的情况下不稳定,如果很严重的话,这个很要命,待大家确认。
最后是图传干扰的问题,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这个要用了的才知道。

还有遥控距离的问题,这个暂且不管。等胆大了在说。

综合以上,初定futaba 10c 的pcm版

但是10c有好多型号,还得大家给介绍下。

以上配置有什么不妥,还请高手赐教。

顺带寻找北京飞四轴的朋友,我在电影学院,学电影摄影。
大家如果在拍摄和视频处理上有什么问题,尽可问我。
住海淀的模友有时间来我们这看电影

感谢大家百忙中解答。

网友:
各个型号区别不大.建议买直机版,其实和固定翼版本也没有很大区别,祝楼主的新控早日到手.

网友:
   我还在飞模拟器,呵呵,你以后有经验了向你请教哈,祝你搞到好控

网友:
一般控只有4个通道有摇杆,全被飞行用了。
其他通道虽然也是比例的,但是没有摇杆,可能不太好控制云台吧。
如果想拍的比较专业,我想是不是应该两个人配合,一个人飞,一个人拍,用两套遥控。

个人看法。。。

网友:
买10c 2.4g的,但是建议购买高频头版本的2.4G,而不是集成的2.4G
这样,可以更换高频头实现72M和2.4G之间的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有想过双控的方案,但是设备越复杂,稳定性就越低,同时x650的载重也很有限,也会有干扰的问题。
现在设想的解决方法是改装控。

把控拆开,用表测出其中两个比例通道电位器的欧姆值,把线引出,在控的外壳上做个插孔。
买一个空战游戏摇杆,重新改装电位器。再把其他的电路拆掉,做好插孔。

使用的时候,把游戏摇杆和遥控器连上,两个云台的比例通道即映射到游戏摇杆上。
不用的时候,拔掉连接线,10c还是10c。

这样,充分利用了所有的通道,还比较划得来。
折腾嘛,玩就玩折腾。

不知道可不可行。大家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x,就是觉得微贵。。。咬牙买了吧。
眼看着淘宝购物车里的单子上5位数。。。。

还有其他的配置x大帮忙参考下:

充电器:un-a6 plus
电池:HeliBEST 3300mAh ×4
图传现在很没谱,上2.4g控的话应该是5.8g,帮忙推荐个吧。
相机:原本想用gh1刷破解固件+14mm饼干定焦的,总重511g很无奈。。。改gopro hd。
fvp监视:ccd板机(板机固定在机身上用来参考飞行姿态,gopro在增稳云台上用来录制。地面双屏幕监控)

现在就等着gps和双轴云台了。x加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想过双控的方案,但是设备越复杂,稳定性就越低,同时x650的载重也很有限,也会有干扰的问题。
现在设想的解决方法是改装控。

把控拆开,用表测出其中两个比例通道电位器的欧姆值,把线引出,在控的外壳上 ...

这个最好做下功课看看吧。
这些高档控,其他比例通道可能不是通过电位器调节的(ESKY0404控倒是),要是通过单片机调节的话就想自己DIY就麻烦了。
双控的复杂程度,应该低于自己改装10C吧。至于载重问题,两个6通接收,不会比一个10通接收重几克吧。

网友:
同样的新手,刚入手10chp,入的二手的,带72MHz高频头和接收。再收二手TM10,另购frsky 2.4 8通接收(今天刚收到)。下来光控方面,2200+500+300=3k

有啥说啥,72MHz是给将来用的,目前还是使用2.4GHz的,电路方面多窍都不通。所以预算就从成色较新的二手着手,尽量同时学习电路知识,有能力的就进行自己DIY改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等控到手了之后拆下来看一看。推测如果是单片机控制的话也应该有个电位器什么的,就怕是多触点的那种开关。其实不想用双控主要是成本问题,而且两个控利用率都不高,接口留在那怪可惜的。
等控到了就拆,到时上图。

楼主:
再问大家一个弱智的问题,接收,电调,图传都用一副锂电可以吗?公用地线会不会有干扰?我电路知识超差的。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的
但也有玩家会把图传的电源独立供电。因为图像可能会受到动力系统的纹波干扰。
接收机和电调一般都是一起供电的,由电调的UBC或者UBEC提供电源。

建议先用一组电池测试,如果图像和其他设备工作都很正常,就没必要用2组电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或者能不能像电调那样给电池也加上一组滤波电容呢?之前玩电房就这么干。
多谢x的细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