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珠丝杠螺母的安装方向,看图回答,谢谢

楼主(2011-01-10):
没发过图,不知是否成功。

网友:
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过图,不知是否成功。

技术上来说都可以,不同的安装方向影响拖板行程,这个要根据具体拖板安装方式选择。

网友:
我看应当是图2,利用螺母和轴承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