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小子800的配置

楼主(2011-01-10):
好盈30A电调一个,11伏1000电池一个,郎宇2208KV2600电机一个这样的配置速度快吗?我是新手加上场地不大,希望它的速度慢点。
希望各位大哥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我现在嫌它慢了,我用3S 1500的电池,5030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30A电调一个,11伏1000电池一个,郎宇2208KV2600电机一个这样的配置速度快吗?我是新手加上场地不大,希望它的速度慢点。
希望各位大哥解答。感激不尽

速度快,改用7.4V 1300~1500mAH电池压在机头配重,用GWS EP6030螺旋桨,速度可以慢一点。

网友:
LZ的电机其实飞飘飘有点高,很多朋友都用1500KV左右电机,据说能飞半个小时。我们的飘飘3S在全油门状态下试过XXD和GWS的6030都啸叫,桨变形的厉害。后来改用7035桨,截去一点啸叫好一些,速度也算快,但这种配置的问题是电消耗的比较快,当然我们不飘,最少半油门的飞。今天测试EMP 5050桨,动力充足,也不啸叫,考虑LS朋友提到过负载比较大的问题,过些天准备再测试下6030的硬桨。

用2600KV电机,想飞快可以用EMP 硬桨试试,3S。如果想慢飞并考虑桨成本的问题用XXD,GWS也可以,2S比较合适。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爱咋装就咋装,我的装到600G也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