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 如何实现同步电调保护

楼主(2011-01-10):
共用电,双电机,没有电时,由于电调不同时保护,是一个大问题, 如何实现同步电调保护?论坛里有没有玩电子的高手,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
装两个差的电调...比如XXD30A带两个大电机绝对能达到你的效果..... 你希望的没电了的保护,,,,,,

网友:
为什么不上两块电池,非要等电调保护来挽救飞机,不怎么靠谱。

网友A:
你们没有看懂,双电机如果保护不同步的话,会导致动力偏航,也就是说一边电机不转了,另一边电机还在出力。在万一的情况下让本来正常的飞行变得复杂。
如果要实现同步保护的话,估计拿到电调的图纸,仔细看看,楼主要是电子高手的话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另外附加一句:电调保护是根据电池总电压来判断的,如果容量不平衡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某节电池过放电。
所以,还是尽量避免进步电调保护状态,卡时间保守点比较安全。

网友:
[共用电,双电机,没有电时,由于电调不同时保护,是一个大问题,]
这问题飞行中还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有看懂,双电机如果保护不同步的话,会导致动力偏航,也就是说一边电机不转了,另一边电机还在出力。在万一的情况下让本来正常的飞行变得复杂。
如果要实现同步保护的话,估计拿到电调的图纸,仔细看看,楼主 ...

终于有明白这个问题的人了,一般都是卡时间,有时候飞忘记了,就炸了,推油螺旋,等收油已经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