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11-01-10):
我的天富龙O船是用FS-GT2,在操作过程中,关掉发射开关,船就立即不动,这是否失控保护?如果接收机搜索不到信号自然就会让各部件停止工作,又如何理解失控保护

网友:
补充:在发射机正常的情况下,而接收机不听指令才算为失控呢?说明书并无提及。

网友:
望高手指正:loveliness:

网友A:
失控保护功能定义式这样的
你可以先给需要是用保护功能的通道预设一个值,在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的时候,无论你失控前遥控器啊摇杆在什么位置,接收机都会自动切换这个通道到预设值上

网友B:
电玩兄的解答够精辟啊 呵呵学习了

网友C:
但是失控保护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