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EPO+45A电调+2814电机+9060浆,可以直接上4S锂电吗?

楼主(2011-01-11):
天行者+45A电调+2814电机+9060浆,可以直接上4S锂电吗?
现在用的3S锂电,想买块4S电池,不知道会不会烧电调或者电调保护

网友A:
完全可以啊,高电压体现的是低电流,这样可以延长飞行时间,通俗点就是飞的久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啊,高电压体现的是低电流,这样可以延长飞行时间,通俗点就是飞的久些

相同功率的条件下,电压越高电流才会越低。不换桨不换电机,电压增加电流必须增加……

网友:
就看你的电调支持不支持4S电压了,支持的话4S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功率的条件下,电压越高电流才会越低。不换桨不换电机,电压增加电流必须增加……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