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 換上炭纖機體

楼主(2011-01-11):
4G6S 換上炭纖機體, 彈性腳架, 再配上RX2610V大大增強穩定性, 變身為 4G6V

网友:
  一會兒換旋槳。再換斜盤,.......剩下遙控是華科爾

   買華科爾變身折騰專家!華科爾確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身旁多壞人常常放毒,所以走火入去魔.
朋友一有新件都會第一時間通知我.: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身旁多壞人常常放毒,所以走火入去魔.
朋友一有新件都會第一時間通知我.:loveliness: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身,马达插头和电池插头真大,估计有半个马达的重量了,还能飞。。
这机应该减肥,还有电调上三条输出线芯线很细,如果不是经常拆马达,还是直接把马达的三条线焊到电调的板子上最好,如果非得用马达插头,就把电调上的三根输出线剪到最短,或是换用粗线。
一般电调上三条输出线芯线要马达的三条线粗一点最好,这样会对马达的出力影响小一些。 电调的输入线和电池上的线,芯线最好要比电调的输出线还要粗一点。

电池线(电调输入线)>电调输出线>马达线。 这样最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帥兄提供.
由於我會常常要把馬達調整到其他機上試用,所以沒有直接焊上.

网友:
我想了解这个脚架上的电池仓 不知道30mm的电池是否可以安装 因为我是2s电池!

网友:
改得成功,稳定性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說的30MM是高度應該不可以,他只可放原裝電池的高度,但長度就可以放兩個電池.

网友:
那我还是用自己做的脚架电池仓继续飞吧

网友:
 这个机体不错,就是太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確好貴! 但實在太爽:loveliness:

网友:
贵啊。。。
花费1000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差點可以買多一部空機回來.

网友:
我的差不多可以买四个空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改了什麼? 四个空机價格!!!, 大制作呀! 有片看看你的機嗎?

网友:
与你改造差不多,hp07马达,碳纤维机身,micriheli全套,主要平时炸多了,更换配件多。

网友:
折腾专家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來你身邊跟我一樣有個好朋友給你放毒
怪不得要四部空機價格.
我覺得這部機好爽呀!

网友:
是的,估计是被同一个人毒的,主要是自己经不住诱惑

楼主:
回复 网友F:

自身放毒的人也中毒了.
最近他好像又給了另一只毒攻陷了,這病毒名叫mSR
我都開始給這毒感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身放毒的人也中毒了.
最近他好像又給了另一只毒攻陷了,這病毒名叫mSR
我都開始給這毒感染了

没错,就是他!!O(∩_∩)O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近期都不見他在此露面,莫非又進行另一種新病毒.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吧,但不是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對呀! 快出來呀! 恭喜!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