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电机! 是电机还是电路板? 有图!

楼主(2011-01-11):
现在这个坦克是有前进,后退的时候左后边的电机没有反转、但是有正转的 是电机问题 还是电路板?其他全部正常!

内部构造。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电机上   前进可以  就是没有后退了~!

看清楚一些

上边的旋转炮塔也是正常的

照片1

网友:
电机坏了一般转不了,很可能电路板H桥驱动坏了 .HL
原装的那个板子不怎么样!换了吧

网友:
  電機能向前,即是沒有壞!

可能是你手上遙控杆接觸不良

网友:
將兩個摩打电線調換一下, 便可知道。

网友:
怎么这里了?

网友:
原來有机友也玩恆隆坦克:loveliness:

我的砲塔 360 度 轉动改裝 。

网友:
能发出炮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造後, 可以发出炮弹, 砲管可以上下移动, 功能一奌也沒有少 :loveliness:

网友:
  天氣冷,玩不了直昇機,轉玩大炮車,

車其大炮

我小時候,爸爸對我說,車大炮(說謊)不好的

网友B:
懂得講  * 車大炮 * , 老家广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得講  * 車大炮 * , 老家广东?

网友:
冇一定广东先识得车大炮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