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HL虎I 3818-1怎样做地盘全防水处理

楼主(2011-01-11):
新买的HL虎I 3818-1怎样做地盘全防水处理,只是地盘部分的全防水处理,因为我喜欢玩越野,有时候会涉水,所以想做一下防水的处理,请教各位DX了,用何种材料或者何种方法做是最好,而且还不影响外观,谢谢各位了

才买的老虎,手机照的不太清楚

才买的老虎,手机照的不太清楚

网友:
简单的防水处理是将减震的地方从里面用胶水粘死
涉水的时候涉浅点的水 深的话水就进坦克里面咯:loveliness:
电路板什么的就.....

楼主:
呵呵,谢谢了,涉水只是浅水不会去水深的地方越野的,一开始想打算用玻璃胶把里面全给封死,就是减震那块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就怕减震那块封死了,减震不好用,还有就是电池仓还有开关那些部位在不改动原有的基础上怎样去做防水处理,而且,要不影响更换电池和开关的使用

网友:
呵呵!我改的!不过改后电池要走车身上面进去了

上面开盖了,电池就走这里进去。

楼主:
哦,谢谢了,回来自己试试,就着看看还能不能再改进一些,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