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知道POWER HD的舵机如何,用过的进来说一下.

楼主(2011-01-11):
准备装大级别的汽油机,正在选舵机.

网友A:
大级别的汽油机,千万别用这些便宜货啦,大机机安全要紧,试过3688两次无故烧电机后,就不用了
供LZ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级别的汽油机,千万别用这些便宜货啦,大机机安全要紧,试过3688两次无故烧电机后,就不用了
供LZ参考。。。。。。。

多谢,再看看其他人的回复.

网友B:
我买他们的小舵机,买4个有一个是坏的,而且普遍回中位置有偏移现象

网友:
哎敢情不是我中彩票吗
现在心安了因为不是我的啊喽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他们的小舵机,买4个有一个是坏的,而且普遍回中位置有偏移现象

这么不好啊,我还是FUTABA或者海泰克算了

网友:
我的9克和6克都很好用,这个舵机玩电直的很多在用,不信你论坛搜索一下,反应还不错,尤其是齿轮很顺

网友:
我用2216在450+MB还不错。炸了M次没事

网友:
选择

我也正在考虑用这个舵机,关键是性价比。

网友:
我用金属齿的1900PG普通3D没问题,倒飞炸过,没扫齿。比恒吉的齿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