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一堆电机,有8mm,不是空心杯

楼主(2011-01-11):
(无正文)

网友:
请教!  如果用5V供电能有多大拉力?

网友:
估计又要折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有多大的电流

网友:
好像有m20.n20....??可否說明一下型號',好好討論!

网友:
加上减速组好好折腾一下

网友B:
四驱车里的是130电机  lz那个带红色桨的是N20电机 一般用于直升机尾部减速组 N20电机可以用小遥控车里的接收器带动3.7v锂电   建议130电机配12厘米桨 3.7v锂电或4.8v电池组 可以拉力100克  N20电机拉力30克   我上物理实验课 用学校的直流电7.2v 带动180电机配12厘米桨  推力有2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驱车里的是130电机  lz那个带红色桨的是N20电机 一般用于直升机尾部减速组 N20电机可以用小遥控车里的接收器带动3.7v锂电   建议130电机配12厘米桨 3.7v锂电或4.8v电池组 可以拉力100克  N20电机拉力30克   我上物 ...

原来是N20啊,我测的拉力1S25克左右

楼主(2011-02-11):
昨天测了,6.3克的上2S最高40克拉力,双发就是80克 (1S才15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