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一个7mm空心杯飞了18.5克,爬升明显

楼主(2011-01-11):
翼面积很大,翼展350,原来准备上7mm减速的,随便试了试,不上减速组也飞的很好,推重比0.5,是60毫安小电池

网友:
第一次坐沙发。楼长用多大的桨。

网友:
0.5飞起来有多吃力??

网友A:
7mm的细轴吗?推重不止0.5哦,要有0.8了吧,要是6mm的推重0.5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7mm的细轴吗?推重不止0.5哦,要有0.8了吧,要是6mm的推重0.5差不多。

是7mm的细轴,最近电机都这样,衰减厉害,搞不懂

网友B:
我的也是7MM电机。昨天试了一下用3020的桨好像有15克的拉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mm的细轴,最近电机都这样,衰减厉害,搞不懂

电机不能过热,不然磁钢磁性就会衰减。
桨叶配好后用电流表测一下,或长时间运行电机发热不大为准。

网友:
lz的是小黄蜂飞机后面的那个桨把     6mm空心杯也能飞把  比7mm空心杯要轻的多  小飞侠飞机后面就是6mm空心杯电机

网友(2011-02-25):
3020的桨不太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7MM电机。昨天试了一下用3020的桨好像有15克的拉力了。

7mm直驱302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