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钱玩ARDUINO

楼主(2011-01-11):
刚才试验了一下,用一片M8,一片MAX232,一只16M晶振和几个阻容件搭了个最小系统。把ARDUINO的BOOTLOADER通过双龙下 载在M8上,就成了一块入门级的ARDUINO。如果换成M128或者328,操作是一样的。

下图是熔丝的配置。

楼主:
M8的BOOTLOADER在这个目录里: arduino-0021\hardware\arduino\bootloaders\atmega8\ATmegaBOOT.hex

烧好的M8,通过MAX232的串口,可以顺畅连接ARDUINO上位机。成本不足10元。

楼主:
ARDUINO选择这个板子,就可以认。

这个M8的最小系统,开发个小车机器人足矣了。主要是可以使用上手简单,操作傻瓜化的ARDUINO开发环境。

楼主:
试验了一个简单例程,请看回显。

楼主:
这是我用的硬件。

M8最小系统和AVR下 载器。

楼主:
焊了一块M8的核心板。

为了方便使用,把数字口和模拟口都加上了电源。插口可以直接连接舵机和传感器等。。。

网友(2011-03-28):
买了Arduino学习中。好帖!

网友:
看不懂啊 !唉

网友(2011-05-10):
-8你用16兆,稳定么。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是容易挂掉 我的插件M8L才挂了的

网友:
还有ARDUINO 是不需要配置熔丝设置的  选好M8之后直接给他做BOOT就是了 他会自动配置熔丝的,不过前提是需要他自带的 USPTINYISP  否则 就只能DIGI这个方法了

网友:
向前辈学习,还是喜欢最小系统

网友:
还有个问题,是不是只能运行在外部16兆状态下,频率能不能自己定义到更高或更低?

网友:
只能运行在16M的晶振下  无论是他的熔丝设置还是  程序里面的都是用的16M的来做时间控制的  其他晶振也可以运行 但并不保证你能精确控制

网友:
我以后想要为 NANO  M8版本的重新设计一块  ARDUINO便宜的最小系统  跟小舵机板的原理类似  把NANO做成一块板子  下 载程序部分用PL2303来独立做成一块USB_TTL  或者就用现有的USB_TTL 这样  ARDUINO可以用他下 载程序 舵机板也可以用他来控制   成本就降低了  毕竟很多电脑都没有232接口了

网友:
M8的熔丝配置,这是我用ARDUINO专用编程器做好BOOT后的熔丝配置,然后读取出来的。可以把后面的加密位00改成11的保险些,否则就只能一直当ARDUINO_M8来用了 他的BOOT写出去就不能再次修改了

楼主:
我知道PIC是可以把配置字直接写在程序里的。

网友:
LZ有没有办法做一个Arduino BT(蓝牙)? 我手上有一个nano了,觉得有根线很烦。

taobao上有那种主机/从机蓝牙适配器转TTL串口,不知道能不能接上去?

对了,LZ的最小化系统,上传时要按reset吗?

网友A(2011-08-16):
买了arduino mega1280-16AU,正在学习中。
楼主给我个材料单吧!明细点,还有程序。

网友B(2011-09-30):
多谢楼主,已成功做出10多套ARDUINO,包括168芯片的
多谢楼主,已成功做出10多套ARDUINO,包括168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