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1-11):
我的飞越450PRO用GP750+S9257,感度调到75,不开3D模式情况下锁尾很好,开3D模式就锁不了尾,出现自旋(那速度吓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喝多了啊

网友:
3D,就是酒喝多了,水喝多了,烟抽多了,才会自旋的,否则不会这样的

楼主:
没人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你要说是啥牌子的控,才会有人懂得要怎么搞。

网友:
你确定不开3D锁的了吗,绝对还是会自旋的吗,开3D然后把感度在调低一点,然后再调尾部的中立点,往哪变自旋就往哪边的反方向微调尾部中立点,你懂了吗

网友:
  我的控是分開普通模式陀螺儀感度,

和 3d 模式感度 , 分開調的,

你看說明書吧

是否沒調3d模式感度 ?

网友:
  我的控是固朗控

G1 是普通模式感度

G2 是3D模式感度

分開調的

网友A:
  聽說 futaba 6exhp 的控

是沒有自動轉換 3d 模式感度的

當轉3d模式時要手動切換感度,

佑計樓主以為普通模式和3d模式是不用變換陀螺儀感度的吧

网友:
6exhp控拔电机线后,打开3D开关后再调陀螺仪感度,可能你3D时的感度为0

楼主:
我用的控是T7C,还有就是,我另1台机用GY401的没有出现在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控是T7C,还有就是,我另1台机用GY401的没有出现在过这种问题

那說明書是英文的吧?
你發給我,我幫你看吧

給我QQ號吧

网友:
普通模式和3d模式分别设置感度
其次也有可能更换设备的同时没有检查设备引线的极性或反向开关引起反向
你说的程度来看,就是一种模式下的尾舵机反向

网友:
据LZ的情况看,问题基本在控的设置方面;

为确认此,建议LZ做一次如下测试;找一开阔地,正常模式下(LZ所说的不自旋情况下),将油门推至100%,看是否自旋;

如无,则99.99%在于控的设置,如有且幅度很大则与直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說 futaba 6exhp 的控

是沒有自動轉換 3d 模式感度的

當轉3d模式時要手動切換感度,

佑計樓主以為普通模式和3d模式是不用變換陀螺儀感度的吧
感谢这位兄弟帮忙,原来真是兄弟这么说,原来要设3D模式感度的,再次谢过

网友:
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感度是不一样的,要分开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兄弟帮忙,原来真是兄弟这么说,原来要设3D模式感度的,再次谢过

网友B:
3D 模式感度 略低于 普通模式 顺手就好 还有3D 模式的自旋速度会快于普通模式 因为转速高了 楼主可以按照是否顺手适当降低DR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