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425想用6S123电池,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1-01-11):
原来玩的是450,后来很憧憬大鸡鸡的稳定性,本来打算YT500的,后来在潜水的过程中猛然意识到,还有个425是个不错的选择
标准舵机,比500更大的体积,相对低廉的机身价格和很多的DIY性都让我义无反顾的投入了425的怀抱

但是,由于对锂电池的厌恶(价格高,不经用,不经摔等),我还是想用123电池,于是问题来了

潜水的时候也发现有大大用123电池,但是竟然发现用7S的人居多,在我看来,7S的重量必定会让425的飞行性能大打折扣
再加上我的A6充电器充6S正好,7S的话,又麻烦了一些
反正动力也总是要自己DIY的,把123电池换成6S的话,通过KV高点的电机,应该可以弥补低电压的问题吧。

当然,高KV的电机扭力会小些我知道,所以就想请教了:
用6S的123电池可以么?
可以的话,6S电池应选用多少KV的电机和多少T的电机齿呢?电调80A够了吧

我用425的话,不会暴力3D的,之前的450是飞到航线偶尔翻一下而已,现在入425我的目标也就是普通的翻翻就好了

以上,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搜我的贴,用的就是2组A123电池串6S,还有能带头罩,飞悬停和简单航线没问题的,细心调油门和螺距曲线后能飞6分多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搜我的贴,用的就是2组A123电池串6S,还有能带头罩,飞悬停和简单航线没问题的,细心调油门和螺距曲线后能飞6分多钟

怀疑这个飞行时间  很肉的悬停吧?上升跟拖拉机一样,飞航线那是它想去那里就去那里。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没求到答 案呢!

楼主:
LS的大哥,你别光笑呀!

网友:
凡是都是要尝试一下的,LZ就上A123试试呗!不过据我所知A123全新的一节要100多吧!你少说也要6S2P吧!那就要12节了!那一组电池就要1200多了!

网友:
A123只能用来练习悬停和简单航线。悬停6分多钟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就像藤椅所说很肉,掉转掉高度很厉害。建议练习时增加转速,缩短飞行时间。

网友:
    我用123 飞了2次  就放弃了   电池 还在家里睡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