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友电调一股一股给力现象的问题

楼主(2011-01-11):
在维修过程中发现过此类现象,半桥,MOS,单片机,过零及外围电路,PCB,都是完好的,不管是用3S还是6S,当转速到一定速度时发现马达就出现一股一股给力的现象,3S下不明显,因为3S下最高速还没有达到这个临界点,启动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刚开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静下心来仔细想想,电调的关键部分都应该是好的,否则不会顺利启动,或者烧MOS,或者卡,等等,有规律的一股一股给力,说明遥控信号有规律地被衰减,分析电调信号端口,遥控信号由接收解码后输入电调,然后串联一电阻到单片机信号脚,或者串联一电阻后,再并一旁路电容到单片机信号脚,如果这个电容失效将会导致遥控信号不稳,更换后问题解决,分析是这个电容耐压不够造成的,这个电容一般是0603 0.1UF。不用也可以。对于只是由一个电阻接到MCU的,不会有这种现象,希望对有此现象的模友有帮助。
  仅是个案,并不适合所有有这种现象的电调。

网友:
 记下了,感谢lz的宝贵经验!

网友(2011-03-01):
学习了,LZ分析得真细心

网友:
LZ的敬业钻研精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