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图是用USB显微镜拍的吗?

楼主(2011-01-11):
见下图所示

所谓的USB数码显微镜

所谓的USB数码显微镜

人民币-老毛的一只眼

人民币-老毛的一只眼

手指皮肤

手指皮肤

楼主:
第一张图中的所谓“USB数码显微镜”淘宝上在卖起码130-140元一个!

楼主:
NO,NO,NO!

1楼中的图就是用最普通的30万像数电脑摄像头拍的!
只要调节一下焦距就可以得到这些图了。

这样的摄像头就20-30元一个!!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第一张图看着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USB显微镜,8000元。

实木家具
桌腿料没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下图所示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我有一个usb显微镜,可以拍这些,问题不大,感觉放大20x是可以的,再大就难了,放大的越大,景深越小,呵呵,我还有几台显微镜,不过比较喜欢外接单反玩,比较舒服一些。还有一套是接尼康995,加摄影目镜,可以直接拍。

网友:
5楼的,好像也是玩化工的吧,我专业是精细化工。

网友:
我用手机拍过猪的精子。

网友:
来几张专业的图像让大家欣赏一下吧

网友:
SEM扫描电子显微镜

这个显微镜乍样,小日本的,呵呵

SEM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扫描电子显微镜

1000倍图

1000倍图

网友:
看看下面的。

贴片三极其管的内部图X45倍

贴片三极其管的内部图X45倍

贴片三极管内部金线焊接球X12000倍

贴片三极管内部金线焊接球X12000倍

网友(2011-05-01):
扫描隧道显微镜,不错不错,几十万吧

网友(2012-11-22):
AM313T,Dino-Lite 怎样拆开啊      急

网友:
  请教高手
   急  拆      上面好像没有螺丝呀  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一定重谢
大虾

网友B:
据说把摄像头拆下来,前面加个透镜就可以做成一个电子显微镜的

网友C:
可以拍到这样的图像 ? 我想主要是 光学系统的功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