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拔钳(螺丝钳)的选择

楼主(2011-01-11):
害怕螺丝滑丝,想买把 ENGINEER日本工程师 的螺丝拔钳 看见有两种型号分别是  PZ-57 和 PZ-58 ,想问问用过这东西的模友,选择哪一种要更合适一些

PZ-57

PZ-57

PZ-58

PZ-58

PZ-58参数

PZ-58参数

网友:
日文??看不懂!

网友:
其实一般的钳子就够了,如果螺丝滑了又加了yt那种特殊华司,再好的钳子也用武之地,除非把华司也报废掉,我就遇到过 。

网友:
一个外圆螺丝,靠把钳子能搞定?我是不信

网友A:
  有一種鉗,,俗名大力鉗!能夠鉗得螺絲很緊的!

网友A:
  我是機電工程出身的!

我上面那大力鉗,可以很易把這種圓的螺絲頭咬緊!
普通五金店有售!

网友:
  如果位置可以的話,鉗與螺絲頭成90度角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鉗,,俗名大力鉗!能夠鉗得螺絲很緊的!

网友:
我用过LZ说的那种钳子。。。对于PRO的那种圆头螺丝,一点办法都没有,滑了还得靠锉刀或者打磨机弄出槽才能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幾十年前已經用這種鉗去拔螺絲的了,
普通鉗根本咬不住那些有問題的螺絲的,
你沒接觸過這些好東西了吧,
因為你都不是用鉗用鋸的人啦, 我16歲就入電力公司,
天天就用這些工具的

网友A:
  這大力鉗可調較力度的,

甚至可把圓頭螺絲壓到變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大力鉗可調較力度的,

甚至可把圓頭螺絲壓到變方形

呵呵 ,又了解了一样新工具

网友:
PZ-57我刚买,握在手里感觉有点小。

网友:
学习下新工具~~~~~~~~~~`

网友:
现在一般都升级12.9级硬度螺丝,用57咬看看,不崩才怪,我早早就买了,现在门牙早已,如果硬度加强了的话,这钳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大力钳给力呀

网友:
这钳子很好用,就是太贵,180一把啊,拧个什么外圆的螺丝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機電工程出身的!

我上面那大力鉗,可以很易把這種圓的螺絲頭咬緊!
普通五金店有售!
6楼仁兄果然是老机械大计。 。如果用三角金刚锉在嘴尖(像日本钳那样)加开V形小坑,增大咬螺丝的面积,效果更好。 我是卖五金工具的。我评价以色列的工具可以排在世界较前位置。

网友:
我买了PZ57不过和16楼情况差不多,多用几次门牙就都咬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