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请教!!

楼主(2011-01-12):
纯新的新手!!潜水了半个月,本想买450来着!!看了好多帖子,据说要从低端练起!!听人劝吃饱饭,我就买了环奇853,以后玩好了还是想玩儿450!!
我想问问环奇853,我这样想法的新手玩儿合适吗??才飞了1次,因为场地不合适飞的超级惨!!

网友:
要是真的听人劝吃饱饭,LZ先弄个模拟器就不会那么惨了。

网友A:
别听他们说什么先上简单的机子    你直接就买模拟器 练   还没有心里压力  等模拟器里四面悬停过了 你直接买450飞   找个地方大点的  毕竟你第一次飞  不要觉得我模拟器里很稳了  真机还有别的很多因素   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450这种级别的直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费   好好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要是上模拟器的话,凤凰的好吗?好像模拟器也分好多版本。另外配什么遥控比较好!!

网友:
凤凰好, 什么版本也ok. 遥控就Spektrum DX7 or Futaba T8.

网友:
只要能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B:
胆子放大点,裤子拖下点,一定能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子放大点,裤子拖下点,一定能飞好

网友:
模拟中,就是练习到80%的功力,真机飞起来后,也只有20%的功力了,心理,恩,心理,还是心理啊~~~心理关好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们说什么先上简单的机子    你直接就买模拟器 练   还没有心里压力  等模拟器里四面悬停过了 你直接买450飞   找个地方大点的  毕竟你第一次飞  不要觉得我模拟器里很稳了  真机还有别的很多因素   所以你自己 ...

严重同意,模拟器我都能练到倒飞悬停了,出去拿真的飞了一下,结果巨惨!模拟练手感,千万别乱飞,虽然炸了不心疼,真实飞行可完全不一样了,首先过心理这关,跟模拟完全两回事,刚开始别飞太高,先练蛙跳吧。我现在开始真机蛙跳了,呵呵。想玩到高手那样,要心理,生理,兜里通受磨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们说什么先上简单的机子    你直接就买模拟器 练   还没有心里压力  等模拟器里四面悬停过了 你直接买450飞   找个地方大点的  毕竟你第一次飞  不要觉得我模拟器里很稳了  真机还有别的很多因素   所以你自己 ...

谢谢了!!看来只有好好模拟器了!!还有个问题!!模拟器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买个好遥控呀??想fubata的8/9/10之类的??哪个适合一直飞直机???也许以后会有很多直机!!帮忙推荐个好用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