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擬器加密狗問題

楼主(2011-01-12):
請問 舊款的模擬 加密狗一個是 LPT1 另外一個是 9 Pin 和 25 Pin 的兩邊的形式, 在電腦上沒有這插座, 是否可以用轉接的方式, 來玩這套模擬呢( 9Pin 轉 USB / 25Pin 轉 SUB, 這樣是否可行), 信號準確度如可 ?
謝謝 ~

网友A:
电脑串口在一些新款机型上都已经取消。
我没有试过USB转串口用在模拟器上是否有效,不过我应用在别的需要串口的设备上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