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9257能用在GAUI的425上面么?

楼主(2011-01-12):
看到几位大大都说这个GS9257这么神,于是心动了,打算买一架425,全部4个
舵机
都用这个GS9257可以不,还有就是425飞机上都是标配标准舵机,这个小一号的GS9257能合适装在425上面么?

网友A:
425套机里有舵机转接板,可以装mini舵机的。

网友B:
感觉斜盘用GS9257的力量小了点。锁尾不知道,我准备买一个来做锁尾。
这个舵机需要425配的转接板才能用上。

网友C:
价钱差不多,我还是建议你用3001~

网友D:
斜盘还是整金属的安逸啊,万一空中扫膛对围观的观众就不是很负责了

网友E:
昨天刚看了个视屏4个GS9257用在鲲鹏500上暴力3D,表现不错,唯一不足的是这个舵机上市时间短耐用度有待考验,但也有资深老手用了数百起落未出问题性能不变的。给出的建议是不要连续爆操,以免过热。凭心而论这个舵机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F:
425我用DS520 吃力IN。。。

网友G:
我的425就是用4個山寨9257
只要舵機沒憋到
停懸航道都沒問題
炸機一定掃齒
我炸3次換了5包齒輪包
其中一次炸機是因為舵機裡的電機線脫落

网友H:
9257不够力吧。。。

网友I:
一般DS520和9257用在450上暴力3D差不多了,用在500级上吃力的!以前碰到过

网友J:
该9257号称拉力能达到3.8kg(4.8v),不知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K:
这个舵机前100个起落可以放心操,过了100个起落最好小心点。